KEIL里面编译出来的汇编指令中的"i?"是什么参数呢

楼主(2011-07-14):
MOV   R0,#LOW (i?244)
MOV   A,@R0
MOV   R7,A
CLR   C
SUBB  A,#08H
JNC   ?C0018

=====================
请问第一行中的"i?"是什么参数呢?这些汇编指令是KEIL编译出来的,是51单片机的!

网友A:
看你的汇编程序是不是有i?244的标号,应该是取这标号地址的低八位.MOV   R0,#LOW (i?244)

楼主:
谢谢,找到了。。
这个是由C语言编译出来的,我的C语句里面有一个"i"的变量,放在了0xF4(即十进制的244)这个地址单元那里,是这个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