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PIC单片机对24C02存储器写数据,I2C总线

楼主(2011-07-14):
主要是利用I2C总线。数据没有写进去。基于IIC总线。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停留在前面,PORTB=0x55,都没有执行到。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
{
        TRISB=0x00;
        TRISC=0x00;
}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i;
        for(i=0;i<x;i++);
}
void iic_init()
{
        TRISC3=1;
        TRISC4=1;
        SSPCON=0x28;
        SSPCON2=0x00;
        SSPSTAT=0x80;
        SSPADD=0x02;
        GIE=0;
        SSPEN=1;
}
void checksend()
{
        while(!SSPIF);
        SSPIF=0;
}
void checkackstat()
{
        while(ACKSTAT);
        ACKSTAT=1;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addr,uchar dat)
{
        SEN=1;
        delay(80);
        checksend();
        SSPBUF=0xa0;
        checksend();
        checkackstat();
        SSPBUF=addr;
        checksend();
        checkackstat();
        SSPBUF=dat;
        checksend();
        checkackstat();
        PEN=1;
        checksend();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iic_init();
        WriteOneChar(0x05,0xaa);
        PORTB=0x55;

楼主:
上面乱码了,重发。
主要是利用I2C总线。数据没有写进去。基于IIC总线。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停留在前面,PORTB=0x55,都没有执行到。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
{
        TRISB=0x00;
        TRISC=0x00;
}

void delay(uchar x)
{
        uint i;
        for(i=0;i<x;i++);
}
void iic_init()
{
        TRISC3=1;
        TRISC4=1;
        SSPCON=0x28;
        SSPCON2=0x00;
        SSPSTAT=0x80;
        SSPADD=0x02;
        GIE=0;
        SSPEN=1;
}
void checksend()
{
        while(!SSPIF);
        SSPIF=0;
}
void checkackstat()
{
        while(ACKSTAT);
        ACKSTAT=1;
}
void WriteOneChar(uchar addr,uchar dat)
{
        SEN=1;
        delay(80);
        checksend();
        SSPBUF=0xa0;
        checksend();
        checkackstat();
        SSPBUF=addr;
        checksend();
        checkackstat();
        SSPBUF=dat;
        checksend();
        checkackstat();
        PEN=1;
        checksend();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
        iic_init();
        WriteOneChar(0x05,0xaa);
        PORTB=0x55;

网友A:
你用的哪款型号?一定要用硬件的吗?
我有用PIC18和PIC24操作IIC总线的代码。不过是软件模拟方式
QQ:550295164

网友B:
肯定是卡在应答咯.要不是I2C设置没设置好,要不就是其他的.看看波形吧.

http://www.armlinux.taobao.com

网友C:
我这有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