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的SPI引脚

楼主(2011-07-14):
各位大神,请问STC12C5A60S2单片机内部寄存器控制的SPI时序外部引脚是哪几个呀?我找不到单片机与NRF24L01的SPI引脚SCK与CSN连接的对应引脚。谢谢了~~

网友A:
STC12C5A60S2 啥时候成DSP了...
去看手册吧,如果手册上找不到,就是姚工的悲哀。。。。。
中文手册写得让你看不懂绝对是悲哀。。。

网友B:
使用STC12C5A60S2 v110319版数据表,只用“查找”功能,在P334页就有介绍!

不认真看PDF才是使用者的悲哀,最好有人将饭送到你口中。。。
:L

楼主:
:P,谢谢各位大神了,以后会做地更好的哈~~嘿嘿,被你们一说心里还挺舒服的,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个地方可以问问题哈哈,虽然看到你们的回复的时候我的板子已经画完了,还是很高兴!!嘿嘿,以后我会经常来这儿的哈,呼呼,保证不把单片机引脚放到DSP论坛了哈哈!!多向各位大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