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marking code会有一样的吗

楼主(2011-07-14):
芯片marking code是“H4B”,封装是SOT23-6,电源芯片,但是我搜出了一个AD的运放,想问下marking code是不是有一样的?

楼主:
谢T叔,marking code 一样,不过还是没找到。

网友A:
下载上面的手册,去6pin以上H栏里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下载这个手册找的,封装不是SOT23-6的,所以应该不是这个芯片

网友B:
好多一样的。

网友C:
应该不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