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TM32F10x系列ADC转换时间有个疑问!

楼主(2011-07-14):
● ADC转换时间:
    ─ STM32F103xx增强型产品:时钟为56MHz时为1μs(时钟为72MHz为1.17μs)
    ─ STM32F101xx基本型产品:时钟为28MHz时为1μs(时钟为36MHz为1.55μs)
    ─ STM32F102xxUSB型产品:时钟为48MHz时为1.2μs
    ─ STM32F105xx和STM32F107xx产品:时钟为56MHz时为1μs(时钟为72MHz为1.17μs)
为什么系统时钟越高转换越慢?什么道理?

网友A:
ADC的时钟不能超过14M,用72M的时钟,6分频可以得到12M的AD时钟(其他分频值也得不到最高不超过14M的整数频率),用56M的时钟4分频可以得到最高的14M工作频率。所以56M的时候最快的转换时间反而比较短!

网友B(2012-09-20):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C(2012-10-20):
ADC的时钟不能超过14M,用72M的时钟,6分频可以得到12M的AD时钟(其他分频值也得不到最高不超过14M的整数频率),用56M的时钟4分频可以得到最高的14M工作频率。所以56M的时候最快的转换时间反而比较短! ...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ADC的时钟不能超过14M,是ST设计的时候,就规定不能超过14M吗?

网友D(2019-04-01):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ADC的时钟不能超过14M,是ST设计的时候,就规定不能超过14M吗?

参考手册上这么写的,应该是设计时是这样的,具体什么影响他的时钟不能超过14M就需要用ADC原理的东西来解释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来解答解答

网友D:
我还有个疑问是103系列在外部晶振为8M时如何才能配置出56M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