叠加定理。求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1-07-14):
各位老师好,问题如下:

请问vI可以用(Vcc-Vo-VBE)RF1/(R1+RF1)表示吗?
还有下面这幅电路图

谢谢了,希望帮我解答下。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不可以,因为RF1不等干R1,前后两项不能合并。

第二个问题,也不可以,你可从电位的高低来理解该公式。
图中 U1 >= UP1 >= UO1, 或者  U1 <= UP1 <= UO1

楼主:
2# 123jj 谢谢。第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不用叠加定理,直接算RF1上的分压是不是就等于vi了?RF1不是与R1串联吗?电阻串联分压公式不可以用吗?

网友A:
这样做,理论上也行!

但是,由于三极管的放大作用,RF1不是与R1简单的串联,存在三极管的集电极分流支路,RF1和R1两者流过的电流不相等。

楼主:
4# 123jj 哦,这样啊,知道了,谢谢。

网友B:
(Vcc-Vo-VBE)RF1/(R1+RF1)
你这公式是先假定Vo为0电平的计算到的,最终还要加回Vo
(Vcc-Vo-VBE)RF1/(R1+RF1) +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