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分辨率位的问题

楼主(2011-07-14):
DS18B20 为12位转换时,分2个字节存储,也就是16位,但高五位是符号位,这不就只有16-5=11位了吗?想不通。。。

DS1302有31 8位RAM,但其地址却是A4~A0,00000~11111,这不就有32个字节的了吗?????求解!!!谢谢。。。。。

网友A:
楼主绝对没有仔细看datesheet
DS18B20 为12位转换时,最高位是符号位。就是说这12位中已经有一个符号位了。如图

DS1302的地址是00000~FFFFE,!!!

网友B:
1、12位的AD,如果表示有符号的,本来有效数据位就是11位,难道12位的AD能出来16位的数据,高4位即15,14,13,12是不需要管的,有符号的情况,bit 12是符号位,bit11-bit0是数据,无符号的则bit12-bit0都是有效数据

2、A4-A0只有5位,即地址范围0x00-0x1f,31个字节

楼主:
3# joyme [/b
0x00~0x1f  即0~31,,从0算到31,不就是32个么??

网友B:
是32个,笔误

网友B:
A4-A0是地址字节,最多可以表示32个字节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