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求解

楼主(2011-07-14):
各位大虾:
    下图所示电路是一个单片机双路供电电路,3.6V是外接电源,3.0V是板载锂电池电源。
    去掉红筐筐内的电路的话,很好理解,现在不明白的是红框里的电路是什么作用?
    另外,不接外部电源,实际电压输出是3.0伏左右,仿真数据不是很正确。
    个人认为红框里的电路,是为3.0V电源提供一个低压降的输出支路,避免通过二级管以后的压降,不知正确与否。
    另外个人感觉3.0V连接的二极管多余了,是否如此?

网友A:
你的理解没错,但电路要改进下,在PMOSFET的G和地间并个大电阻。

楼主:
其他大虾是否还有见解,请分享

网友B:
当有外接电源时给锂电池小电流充电

网友C:
2楼 请教:为何要并个大电阻呢,有何作用

网友D:
re:
红框里的电路是什么作用?

——LZ,你把电路图倒过来看下,把锂电池看成电源,把外接电源断开,10欧姆上端 接地和接3.6V就是有没有电源的两种状态了。
这时看明白这两种状态时 PMOS管的开关情况了吗?

PS:
“3.0V连接的二极管”也不算多余,外接电源没有完全掉下来PMOS管没有完全导通时,提供电池供电回路

网友E:
其实我觉得电路应该改进下,目的是外部电源和板载电源的互相切换,插入外部电源的时候,板载电源无输出,同时又可以充电 。貌似mos管那边用2个10R 看不懂了,有必要加个100k下拉 2个10R换一个10k 参考下我的电池和USB供电切换吧,电池是不充电的local]1[/local]

网友F:
这个电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楼主:
总结:
1、接入外接电源3.6V的时候,MOS管关断,外接电源通过二极管向外供电,二极管压降0.7V左右,使得输出电压在2.9V(3V)左右;
2、断开外接电源,MOS管导通,电池通过MOS管向外供电,MOS管上基本上没有压降,输出3V左右;
3、电池前面的二极管是为了在外接电源没有完全掉下来,PMOS管没有完全导通时,提供电池供电回路;
4、G极增加一个大电阻到地,下拉,MOS管输入阻抗很高,适当降低这个阻抗,增强抗电磁干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