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7这样用,不知缘何

楼主(2011-07-14):
这是从别人板子上看过来的,上面是块317,下面是7905(依据板子上看7905部分好像是后加上去的,不知何故),有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他为什么把可调部分搞的这么繁琐,在此谢过!

网友A:
没仔细看,是否想做恒流源?

网友B:
把图贴全点看看

楼主:
其实很简单就是用317产生一个可调电压,该电压经斩波后通过变压器升压,再整成直流给高压电容器充电,通过改变317的输出即可改变斩波后交流方波的峰值,从而达到在高压电容器上获得0-2000V的直流电

楼主: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可调做的这么繁琐,

网友C:
从0V起调。

网友D:
6楼所说完全正确。

网友E:
给317的调整端一个负压以实现从0V起调。

楼主:
感谢给位,确实是实现0V起调,我还得细细研究一下细节部分

网友F:
就是一个恒流

网友G:
跟恒流没关系,6楼和10都已经解释过了

网友H:
应该没恒流
电阻分压,-2.5V    经过三极管PN结 就等于给ADJ提供一个-1.9V左右的电压

网友H:
三极管下面的电阻应该是减轻三极管发热而加的

网友I:
这样可以从0V起调,正常简接法是1.25V起调。

网友J:
9012可不可一用个二极管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