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板

楼主(2011-07-14):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教材,看别人的板子,不明白请发问

楼主:
为啥gnd,vcc在内电层,而不再层上

网友B:
层上,表层和地层都是元件,地平面和VCC覆铜有限。

在内层,其实就是多点接地平面。可以保证元器件最短距离接地,比如打个过孔就可以直接接到地平面上了。

VCC同理。

对于交流信号,电源平面和地平面都是参考平面。

可以找本《电磁兼容和印刷电路板》类似的书籍看看。

多层板的配置很有讲究的。

网友C:
这是PCB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