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容是去耦电容还是旁路电容?

楼主(2011-07-1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两个界定模糊,去耦我觉得稍微恰当一些,滤波也能说吧。

网友B:
在此处,这两个名词一般混搭,不需要区分,如果一定要区分的话,俺个人推荐:小瓷片电容是去耦,大电解电容是旁路

网友C:
我一般是顾名思义的理解,可能有些以偏概全了
去耦是去掉交流耦合,即隔直电容,电容一端是信号输入,一端输出
旁路是将信号引到地的,即电容有一端是接地的
实质上都是利用电容通高频阻低频的特性

网友D:
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