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整流桥芯片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1-07-14):
请问各位整流桥芯片和直接用二极管搭整流桥相比有什么优点?用整流桥芯片对改善串联稳压电源的纹波有没有好处?什么情况下用整流桥芯片好呢?

网友A:
体积小,价格好,缺点是你要买得到,自由性没有二极管好。

楼主:
价格好像比二极管贵吧?4个二极管很便宜的哦

网友B:
4个集成在一起,加个当然便宜啊
你普通的4007和DB107觉得没什么差别,但是如果你要用到3A 5A,的管子整流,那单个的二极管是蛮粗壮的,集成的就小方块,或者立体的长方体,体积小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