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地碰了下板子VCC后变压器输出就不对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14):
我的PCB板子上变压器输出5V电压,供单片机工作,我用示波器的地碰了下5V的VCC 然后电压就不对了,才0V-1.6V波动,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器件损坏了吗?什么器件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A:
上图吧,重点查查反馈那端

网友B:
上图吧。
估计
1.5V对地短路了,后段有元件短路拉低了。
2.没隔离,前段有元件烧了,没输入了。
看你说的估计是后段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是有个芯片烧坏了,换了块芯片就好了,大费周章,我把根5V有关的电阻电容全焊下来了,还是低,没想到是芯片坏了。为什么示波器的地接到5V   VCC上会烧坏芯片呢?难道有个瞬间高压?怎么回事?

网友C:
两电路的低电平不同,可能存在高压漏电或累计电荷,你碰触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高压脉冲,之后一些娇贵的或没有相应保护的东东就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