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抱死

楼主(2011-07-14):
我跟同学正在做一个小东西,当中要要用到抱死系统,因为都是新手,不太了解这方面,希望各位大虾能说下各种抱死系统的优缺点,特点或者推荐几本书让我们了解下。谢啦!!!

网友A:
这个从机电一体化的书籍看看吧,专业术语应该叫:抱闸
我见过的抱闸方式:有用机械方式的卡住,也有利用马达的反向感应电动势的阻尼效果实现,也有两种结合起来的方式,至于优缺点就没办法比了,符合你需要就是优点,否则就是缺点。

网友B:
楼主可以去了解下汽车的ABS防抱死系统方面的知识,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C:
呵呵,别乱推荐,
LZ先说清楚到底是“抱死”还是"防抱死":P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抱死,利用传感器自动抱死~~

网友D:
抱死还不简单,两手紧扣,死都不松手~~~:lol

网友E:
抱死还不简单,两手紧扣,死都不松手~~~:lol
引用 网友D:

这是对付MM的。。。LZ要的应该不是这个

网友F:
你传感器检测什么?
你想什么情况下抱死? 是不是在开车途中随机的就抱死?这样会死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检测压力,人一离开,就抱死

网友G:
检测压力?你这个抱死系统用在哪里的啊?汽车?还是电动车?

楼主:
13# wangflw一个小型推车

网友H:
抱死还不简单,两手紧扣,死都不松手~~~:lol
引用 网友D:

哈哈,看标题,我也以为LZ要殉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还是单身~~

网友I:
我还以为是“如何抱着必死的信念呢?”---- 打死我也不说!

网友F:
回复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人一离开也不要求瞬间抱死,,,,所以不用大功率电磁铁类的抱死法,,,但要获得一定的抱力才死,,,所以可以采用电机减速驱动螺杆带动抱刹皮抱死轮子.,,,,,反应速 度稍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