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资料分享——电源测量和分析手册

楼主(2011-07-14):
不用多介绍,电源测量绝对的实用手册。

网友A:
谢谢分享。资料最后面的产品推荐有一个问题大家懂否:为什么针对军事和工业应用的预一致性测试推荐TDS5000B 系列(带TDSPWR3 选项)和DPO7000 系列(带DPOPWR 选项)?泰克2000和3000系列的不可以吗?

网友B:
应该是这两个系列带一致性测试功能吧

网友C:
非泰克示波器能用他们提供的PWR软件模块对电源进行测试吗?

楼主:
非泰克示波器能用他们提供的PWR软件模块对电源进行测试吗?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行了这个模块对于泰克自己的不同型号示波器都都有不同版本和设置 何况非。哈哈!

网友A(2011-08-17):
非常实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