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SMC同步突发模式问题

楼主(2011-07-14):
向香版主请教个问题,我现在用STM32F103ZET 144PIN 想和FPGA通信,FSMC工作在同步突发模式,驱动写好了,时序也正确,就是不知道如何写读函数,按例子上给的:
*pBuffer++ = *(vu16*) (Bank1_SRAM3_ADDR + ReadAddr);
这样读,每读一个数都要送一次地址,这样失去了同步的意义,请问您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A:
STM32 FSMC支持同步模式,此时不需要每次都送地址,只需要发时钟就行了。STM32 FSMC的同步模式 效率有问题,本以为每发1个时钟出1个数据,但实际上发多个时钟才出1个数据

[PWIN98]

楼主:
请问二楼怎么控制发时钟,有没有实例或如何设置

楼主:
这个问题没人能解决吗,还是我提问题的方法不对,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B(2013-11-25):
引用 网友A:
STM32 FSMC支持同步模式,此时不需要每次都送地址,只需要发时钟就行了。STM32 FSMC的同步模式 效率有问题 ...

您好,请问如何启动同步成组读把外部数据读到指定的数组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