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问题

楼主(2011-07-14):
本人初学I2C总线通信,路遇疑难,望高人指点一二。i2c协议上是说SDA 线上的数据必须在时钟的高电平周期保持稳定。数据线的高或低电平状态只有在SCL的时钟信号为低电平时才能改变。那在传输sda时把scl一直置为零不就行了,为什么还总将scl置高再置低呢?

网友A:
SCL置高从机开始读取data信号
SCL置低主机开始发送data信号
中间的延时就是保证SDA的在SCL变高时状态稳定,如果SCL不变高变低从机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读取数据线

SCL为高时SDA变低为起始条件,SCL为低时SDA变高为结束

楼主:
SCL置高从机开始读取data信号
SCL置低主机开始发送data信号
我怎么没见协议上写的有这个意思呀?

网友A:
有这个意思,没这么明显,需要你自己理解,如果直接SCL不变就不需要时钟信号了,这种协议也有如单线总线和异步串口通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