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隔离问题

楼主(2011-07-14):
最近不知道自己抽什么疯...
用了好多次的485隔离...
现在竟不明白为什么用这个隔离了...
的确有点想不开的感觉
75lbc184跟单片机是一个板子
这么近的距离还有必要用隔离么?
那75lbc184的A端B端的干扰都没有这么奢侈的用光耦...
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隔离是为了阻止外部干扰进入系统,如果外部干扰不强,当然没有必要隔离。

网友B:
有些产品需要用来做EMC实验 比如打静电  这时候这个隔离就很重要了 静电直接打在485口上 如果不隔离 处理不好CPU就挂掉了

网友C:
用485,一般是在距离较远的时候,或有很多从机时。
长距离的线缆有可能进来干扰和雷电,较多的从机,也会带来干扰和杂波。
还是隔离好。

网友D:
端口的保护电路可以利用光耦、变压器隔离特性来提高端口电路抗过压的能力。

网友E:
隔离,在现场是很重要的:D

网友F:
隔离只保护MCU吧.  一般的隔离光藕是在RS485通讯IC后面.  对通讯IC应该没有任何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