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反向比例运算放大电路疑惑

楼主(2011-07-14):
此电路,输入是负的,那么通过10K电阻,13脚的电平就是负的,正常工作时将比地电平略微低。
这个电路13脚压根不会到-0.3V的。
-0.3V 是指12,13脚能输入的最低电压,比如地电平接在-0.3V上,电路也勉强能工作的,此时13脚电平
应该是比12脚略微低一点,几个mv而已。

楼主:
图中LM324是单电源+5V供电的
R402 的电流是从地流上去的,这是一个充电电流。(充电器给电池充电)
所以在R402上形成负压,
疑问,为什么输入信号比电源的电压还要低,居然还能工作?
不理解,这个电路一直都工作正常。今天晾出来问问高手们。

网友A:
这跟LM324的输入级电路有关系,输入比地电位稍低的电压,输入级的管子不会完全饱和仍有放大作用,但太低就不行了。

网友B:
LM324以及LM358运放输入使用PNP管(在讲运放结构的教材上特别称为横向PNP,这是由工艺来的名称),而PNP管的集电极接地,因此输入端允许比电源负端还低一点而输入的PNP管仍处于线性区。
手册上标注,输入端允许比电源负端最多低0.3V,再低则发生错误。

楼主:
手册上标注,输入端允许比电源负端最多低0.3V,指的是这里的13脚吗?
仿真上做出来R402在 -1V 仍正常工作,这里的13脚仍在0V(虚地)吧

这样理解没错吧  那就是说我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吧

网友B:
5楼:
指的是图中13脚和12脚两个输入端。
两输入端都比地低但都不到0.3V,仍可以正常工作。
R402上端对地为-1V,13脚不是虚地。因你的电源电压仅5V,而增益为10倍,运放无法输出10V电压,已经进入饱和。

楼主:
仿真的时候 是用了30V的电源,-1V放大-10 倍肯定是要超过5V了
所以用30V的电源仿真的
12脚这里就是等于地了吧,不会比地低0.3V了吧,所以可以工作了吧。

楼主:
maychang 前面说两输入端都比地低但都不到0.3V, 不太好理解啊
12脚应该就是等于地电平吧

网友B:
8楼:
“两输入端都比地低但都不到0.3V, 不太好理解啊”
例如同相输入端对地为-0.25V,反相输入端对地为-0.26V,这就是两输入端都比地低但都不到0.3V。

网友C:
上个图,反向放大器的等价杠杆,看是否能帮助理解。图中位置代表电平。
13脚是反向输入端,也就是虚地,运放正常工作时会保持在地电位。
R403是输入电阻、R404是反馈电阻,由一个刚性的杠杆连接,使得输出保持在输入确定的比例位置。
由于运放是单电源运放同时只加了单电源,因此输出不可能为负,所以,只有输入为负时,输出在可能为正,此时才能工作。
假如输入为正,那么控制杠杆的输出端理应为负,这只能在双电源供电的场合才可以。

网友D:
手册上标注,输入端允许比电源负端最多低0.3V,指的是这里的13脚吗?
仿真上做出来R402在 -1V 仍正常工作,这里的13脚仍在0V(虚地)吧

这样理解没错吧  那就是说我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吧 ...
引用 楼主:

R402的压降-1V,通过的电流有10A了。

网友E:
R402上的信号应该很弱小,否则肯定不行!

网友F:
同意lss。
充电电流是mA级的吧,以1000mA为例,R402上压降-100mV,满足“输入端允许比电源负端最多低0.3V”,放大10倍后得到1V正电压。这样才正常工作。

楼主:
下午给大家做个实验,我会把R402的电压调节到-1V
然后放大倍数调小到-3倍,那么放大后是3V 完全没问题了吧.
大家静待答案.

楼主:
揭晓答案:
完全可以!

楼主:
总算去掉心里一块大石!HOHO

网友A:
比-1V再低也可以,因为这是反比例放大,-1V的信号没直接加在输入端,算上失调电压,负输入端也就是比地电位低上几mV。之所以能用是因为LM324的输入级结构决定了输入共模电压的范围。有一些运放的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是要比地电位高一些的,否则不能工作。

网友G:
5楼:
指的是图中13脚和12脚两个输入端。
两输入端都比地低但都不到0.3V,仍可以正常工作。
R402上端对地为-1V,13脚不是虚地。因你的电源电压仅5V,而增益为10倍,运放无法输出10V电压,已经进入饱和。 ...
引用 网友B:
13脚怎么不是虚地???

楼主:
运放进入饱和的时候自然不是虚地了

网友H:
最近我也用了这个电路,就是想在没有负电源供电的情况下,将负的信号转换为正的

我用LM358单电源供电,放大倍数-1 ,-0.7V的信号从运放“-”端进入,输出得到+0.7

用4558运放不行
LM358可以,实际测试,输入到 -(VCC-1.5)左右,都是OK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C:
这种解释很新颖啊,好理解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