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自带AD采集模拟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1-07-14):
打算用单片机自带AD采集模拟电压信号,打算把数字部分和模拟信号放大部分放在一个板子上,想知道
1.单片机AD的VDDA,VSSA和数字电源是用磁珠隔离的,模拟部分有一个放大器,模拟部分的地可以和数字地铺在一起吗?还是模拟部分可以不铺地?
2.单片机的供电为3.3V,没有大电流器件,模拟部分信号为几百MV量级,需要隔离吗?

多谢

网友A:
如果电路简单,没有上兆的信号,可以把地弄在一起,直接覆铜当地就可以。

查一下手册,如果ADC部分手册有强调接地方法,要参考这一要求。

网友B:
防止数字信号干扰模拟信号,还是分开好!一般接一个1R或一根细线货磁珠在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

网友C:
需要隔离

网友D:
简单点就分割敷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