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线PT100测量的问题

楼主(2011-07-14):
以前没用过三线的PT100,看书上有简单的测量,不知道对不对,就是下图中的电路。我只是想做一个简易的测量电路,精度要求不高。PT100的三根线有什么不同吗?哪根线接R1,哪根对应R4?这个电路中通过测点测出来的是电压值还是直接就是电阻?周围加的电阻一般要多大值?谢谢!

网友A:
三线的Pt100,有两根在铂丝端是接在一起的,若用万用表量,就是一根导线。
既然你的精度要求不高,那就不必用三线的Pt100,甚至可能不必用铂电阻。如果温度的测量范围允许,可以考虑铜电阻,便宜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手头上有现成的PT100,想弄一个。我把那个拆开看了一下,三线中有一根线里面没有接,那是不是就是两线的,是不是可以直接来测量两端的电阻?我测了一下,怎么有1000多欧。

网友A:
3楼:
“三线中有一根线里面没有接”
“我测了一下,怎么有1000多欧”
这可不知道。

网友B:
一般是2线接一起。。。 没有接比较少见,也不符合情理。
还有种东西叫PT1000。

网友C:
PT100/PT1000一般是放在桥路的下面。
按照你的电路,如果是3线接法,上面的接2根,分解接VCC和R1的上端。
也就是让电桥的2路电流流过一根导线,其它2根导线各流过一半电流,达到补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