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1-07-14):
大家在使用运放的时候,关于其反馈电阻的选则一般都是用手册上给的典型电路中的阻值的么?

网友A:
根据你的电路实际情况选择。

网友B:
电路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C:
反馈电阻要根据放大器的增益和用途来进行合理选择。

楼主:
谢谢LS各位

能详细点么?比如放大倍数为10的话,只要RF/R=10,满足就可以么?显然应该不是这样的。究竟跟什么有关系呢 。

楼主:
LS的谢谢你,
实际情况一般是什么呢?比如说输入电阻?能给说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