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的小请教

楼主(2011-07-14):
请问有谁做过LLC吗?请指点一下小弟几个简单的问题
1.当LC处于谐振状态时,是不是这个时候的特征阻抗值最小,从而谐振腔的阻抗最小?
2.一个开关周期(
fm≤f≤fr
)里面有多少个谐振过程呢?为什么谐振时流过LC的电流是正弦的?C上面的电压也是正弦的?

谢谢啦!真的不懂

楼主:
伟林 maychang这些大师们可否指导指导

网友A:
理想情况下,谐振时,回路可以等效为一“纯”电阻,功率因素MAX,损坏最小。

楼主:
非常感谢!还想请问几个关于LLC的问题
1.当LLC工作在fm≤f≤fr区域时,一个开关周期里面有多少个谐振过程呢?是不是4个Lr & Cr 谐振频率以及2个(Lr+Lm) & Cr谐振频率?

2.谐振腔的Q值表征了一个什么物理量呢?当输出负载为一定值时,Q值的变化对谐振腔有什么影响?

网友B:
1.当LC处于谐振状态时,是不是这个时候的特征阻抗值最小,从而谐振腔的阻抗最小?
因为此时的增益Z是等于1,阻抗是最小的。
2.一个开关周期(
fm≤f≤fr
)里面有多少个谐振过程呢?
应该说是谐振过程很多,共振过程只有一个。
为什么谐振时流过LC的电流是正弦的?
近似正弦
C上面的电压也是正弦的?
不是

网友B:
2.谐振腔的Q值表征了一个什么物理量呢?

Q是L 和C的串联等效阻抗与他们的串联等效电阻RS这个分布参数的比值。
谐振频率为根号下LC,根号外乘以2PI,然后整个的倒数。

当输出负载为一定值时,Q值的变化对谐振腔有什么影响?

网友C:
串联谐振网络谐振时阻抗最小,并联谐振时阻抗最大。特征阻抗和这里说的阻抗完全是两回事情,理想LC网络,特征阻抗跟频率无关

楼主:
应该说是俺问的不够专业,呵呵!一个开关周期里面有多少个谐振过程,确切来说应该是一个开关周期里面,可以切割为6个谐振过程,包括4个Lr+Cr谐振阶段,以及2个Lm+Lr+Cr谐振阶段

5# 伟林电源

楼主:
谢谢,感谢伟林的图示,从这个图中对于Q值的了解好像是:假设负载一定,如果Q值越大(这个时候只能是Lr变大或者Cr变小),因为Q=Lr/Cr的根号开方再除以原边负载电阻,那么这个时候谐振频率有可能表小或者变大呀。但是从图示中看到的是当Q值变大,所工作的区间越窄,越容易进入ZCS区域

6# 伟林电源

楼主:
为什么LLC原边不能ZCS区域呢?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只要瞬间进入ZCS区域,立马就会爆管子

网友D:
LLC作为一种拓朴,工作在ZVS及ZCS均可, 只不过MOS的特性适合于ZVS而不适合于ZCS而已

楼主:
我也知道MOS有这个特性,更加适合在ZVS而非ZCS,因为ZCS的时候开关损耗更加达。在LLC拓扑里面难道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其原边不能进入ZCS区域么?

楼主:
还有,请问时区时间的设置(变大或者变小)对整个谐振腔有带来什么样影响?

网友E(2012-09-17):
回复 楼主:
ZVS优势明显啊,特别是对于选频调节输出更合适,工作在感性趣,该区域比较容易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