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6.0工程Debug时产生“stack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的问题

楼主(2011-07-14):
我用IAR6.0建了个简单LPC2378+UCOSII的工程,debug的时候总是在执行BSP_Init中Tmr_TickInit函数时进入__prefetch_handler死掉了。并debug时堆栈有报错。我的cstartup.s从IAR自带的Example中copy过来的(非含UCOSII的工程中)。Linker中Memory及stack堆栈设置如图。
也不明白如图中的memory及stack设置,“'SVC_STACK' (currently 0x40002E68)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400043F8 to 0x400045F8) ”中的地址怎么能算出来?

debug时报错如下:
Thu Jul 14, 2011 21:24:30: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VC_STACK' (currently 0x40002E68)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400043F8 to 0x400045F8)
Thu Jul 14, 2011 21:30:04: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VC_STACK' (currently 0x40002E50)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400043F8 to 0x400045F8)
Thu Jul 14, 2011 21:30:04: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IRQ_STACK' (currently 0x40004708)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400045F8 to 0x400046F8)
Thu Jul 14, 2011 21:30:15: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VC_STACK' (currently 0x40002E50)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400043F8 to 0x400045F8)

楼主:
夜半求救啊。。。

网友A:
堆栈设置太小,或者你局部变量太大(比如大的局部数组)
或者你连接脚本本身有问题。

网友B:
禁止"堆栈检查"选项

楼主:
SVC_STACK设成0x800也问题依然。

连接脚本在另外一个IAR V4.22工程中拷过来(这个程序运行正常),这个V6.0的工程代码很简单,占堆栈肯定比那个少。

楼主:
禁止"堆栈检查"选项

在哪个目录下设置的?

楼主:
感谢ayb_ice,我用的IAR 6.0,里面好像找不到这个设置。

网友C(2011-08-18):
Tools->Option->Stack->Warn when stack pointer is out of bounds.
条件:
IAR Assembler for Samsung SAM8
2.30A/W32 (2.30.1.3)

网友D(2012-08-1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非常纠结,我用LPC2103+UCOS-II2.86,只有3个用户任务(我是动态创建和删除任务).
我设定
C_STACK=0X200,
SVC_STACK=0X700, 在2.86移植版本中,任务和系统都运行在SVC模式下,连中断处理也是先进IRQ然后转到SVC模式下处理
IRQ_STACK=0X100
FIQ,UND,ABT_STACK 都设定为0X10
HEAP_STACK 设定为 0X50
然后程序死掉了,OSStart(),y就死,DEBUG警告是:

Sun Aug 12 12:10:36 2012: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VC_STACK' (currently 0x40001A70)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0x40000040 to 0x40000740)

网友E:
最好不要禁止堆栈检查,否则可能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还是老实点去检查代码中的变量、数组等的定义以及你的堆栈大小的设置为好,一般在IAR中是可以调整堆栈在RAM中开辟的大小的,当然,如果你的堆栈大小已经完全覆盖了RAM区,则没有办法了,只能换个RAM更大的CHIP。

网友F:
用OS时,每个线程的栈是独立的。
而IAR检查的是那个默认的栈,所以,跑在任何线程中,IAR都发现栈溢出了。

网友G(2013-08-13):
Tue Aug 13 21:51:17 2013: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Stack' 我也碰到了,求解

网友G:
发现换个仿真器就可以了诶

网友H(2015-10-01):
楼主,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竟然发现是少联一根线的原因;P

网友I(2016-07-05):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竟然发现是少联一根线的原因;P

你好 少连了什么线?

网友(2016-12-16):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