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PWM调光的噪声问题@@

楼主(2011-07-14):
因为LED需要恒流控制,所以选了一颗恒流driver IC, IC有个DIM pin, 通过PWM调节占空比来调输出电流的大小。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PWM 信号的频率IC spec里面写的是 100HZ~1KHZ, 所以灯打开之后就会听到很明显的噪声,duty调到100%变成直流就听不到了。 所以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消去或是降低这种噪声的吗?谢谢!

网友A:
PWM频率在20kHz以上就听不到了,不过你的芯片好像做不到。

网友B:
把发声元件换成不发声的。

楼主:
今天将switching output 电容从MLCC改成电解电容之后,噪音基本上消失了,很难听的到了。。

网友C:
还不如换颗电源ic,成本啊

网友D(2012-01-0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用的是2K的PWM,好像是整个电流回路里面都有噪声(可听),单纯以PWM调节的在人的听觉频率范围内好像都会有噪声的,不是某个器件所产生;没有办法只好进行滤波成直流电压来控制。
  好像低频的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另外一个产品原理类似就一点声音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