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反接保护电路请教

楼主(2011-07-14):
看到很多电路都是这样做电源反接保护的,我是这样分析的,当电源反接时,二极管会烧掉导致电源短路而不用有电流流经负载,所以也不会烧坏元器件,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这样,电源短路难道不会出现问题吗?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想法错误,如果反接时D1烧掉且开路(二极管烧毁时开路和短路都有可能,而且点接触型二极管必然开路,面接触型则二者均可能,不好说哪种概率更大),反接的电源就加在负载上了。
这样的电路要求电源带输出过流保护或者在电源输出侧串一个自恢复保险。

网友B:
应该和输入保险管配合使用

网友C:
如果对电源电压不敏感,还是串联一个二极管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个电路呀,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给一个相应的电路呀,新手求教

网友B:
就输入多串联个保险,还要什么电路?

这点脑筋都不肯动?
还非要别人把饭喂到你口里才能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其实我的本意是当电源正负接反时,电源能够断开而不给系统供电,但是像你说的给电源输入串个保险,但是当电源接反时,流过电路的电流未必就变大,所以保险也不一定会断呀,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正是由于这一点想不太明白,所以才想看哈电路,呵呵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D:
这个图行不?
我也没试过,网上找的。

网友E:
在VDD上面串联一个二极管即可(负载允许情况下)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小数码都是这么做的,usb5v进来串个肖特基。不过有压降。

网友G:
保险和反接二极管并用

网友H:
用SB550二极管串联在电源上供电,,,,1A电流内压降小于0.2V

网友I:
提两个小问题, 希望能对前面的讨论有所补充:
楼主的图上二极管换成合适的齐纳管或TVS管是否更好?
9楼的图栅极是否安全?

网友A:
呵呵,其实我的本意是当电源正负接反时,电源能够断开而不给系统供电,但是像你说的给电源输入串个保险,但是当电源接反时,流过电路的电流未必就变大,所以保险也不一定会断呀,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正是由于这一点 ...
引用 楼主:

二极管的PN结压降只要稍低于电源电压,电流就会很大,去看二极管的VA特性图。

网友A:
提两个小问题, 希望能对前面的讨论有所补充:
楼主的图上二极管换成合适的齐纳管或TVS管是否更好?
9楼的图栅极是否安全?
引用 网友I:

换成齐纳管和TVS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