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用AD(TLC2543),一些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1-07-15):
项目要对水位进行检测,用奥博公司生产的AOB-131压力变送器作为信号源,输出为0~5V,现用TLC2543做AD转换。
问题1:正基准电压应该是和单片机的VCC连起来就可以,还是得外接,还是用基准电压源芯片为他设计电源电路
问题2:GND也是和单片机的GND相连么,说的模拟地与数字地,这里怎么分开呢
问题3:负基准电压怎么连,它的地应该怎么样接

综上全是电源问题,谢大家了。

网友A:
项目要对水位进行检测,用奥博公司生产的AOB-131压力变送器作为信号源,输出为0~5V,现用TLC2543做AD转换。
问题1:正基准电压应该是和单片机的VCC连起来就可以,还是得外接,还是用基准电压源芯片为他设计电源电路
A1:直连、外接还是使用基准芯片不是问题所在,关键是你对这个基准电压的指标要求是什么。
问题2:GND也是和单片机的GND相连么,说的模拟地与数字地,这里怎么分开呢
A2:若数字部分与模拟部分没有隔离,那么就需要把两个地连接起来,分开布线然后单点连接。
问题3:负基准电压怎么连,它的地应该怎么样接
A3:输入信号为单极信号,此处接地即可。
综上全是电源问题,谢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没有制过板,敢问怎么样是分开布线,单点连接,怎么个连接法

网友B:
1:VCC直接和单片机的VCC相连,可以直接使用电源供电。
2:基本上需要连接起来,涉及到一个同步问题。不是容易受到干扰
3:接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