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如何工作

楼主(2011-07-15):
附图输入高时,I/O口测试为5V左右;输入低时I/O端口测试为0。

楼主:
在输入12V的时候,测试5819负极端为4.44V(同理论值),I/O端口基本在4.4V减去5819的导通压降值;不是很明白这个电路配合AVR单片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
DDxn  PORTxn  PUD(in SFIOR)  I/O       上拉电阻      说明
0          0             X             Input       No        高阻态 (Hi-Z)
0          1             0             Input       Yes       被外部电路拉低时将输出电流
0          1             1             Input       No        高阻态(Hi-Z)
1          0             X             Output     No        输出低电平 ( 吸收电流)
1          1             X             Output     No        输出高电平 ( 输出电流)

网友A:
5819是肖特基二极管,有反向漏电,所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向漏电流和单片机高阻态IO口测试电压有关系么?我测试了只有0.4V左右的反向节压。

楼主:
咋没人关注呢?

网友B:
大虾们指点下啊,不怎么明白。

网友C:
5819是做电子开关用的,输入为12V时5819关断,AVR的IO口为高电平,输入为0时相当于3K和5.1K电阻并联入地,5819导通,从而实现对输入电平的检测,两个102电容应该是对波形进行整理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这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C:
I/O口为高阻态,这个高电平从何而来?
你的理解是建立在外部输入影响I/O口的,但是5819做反向截止了。

网友E:
IO的输入阻抗大于二极管的反向阻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天兄 能具体解释下么?

网友F:
就是一个逻辑电路,

楼主:
啥都没说

网友G:
IO口内部有上拉电阻,输入为0时,IO口通过1N5819接地,所以测的电压约为0;
输入为12V时,因为1N5819反向,IO口电压只能为芯片的工作电压,即5V;

网友G:
可以参考数字电路,逻辑与的关系!

网友H:
电路的作用是对输入电平检测的////通过IO口的状态来检查输入是12v还是0V//////

楼主:
伙计们都看清楚了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