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N512读FeliCa的问题

楼主(2011-07-15):
我现在用PN512读FeliCa,手头有datasheet和NFCIP-1,用的RC522的例程,读写MIfare One卡没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上述两个文档对程序进行了修改,但操作FeliCa没有任何反应,初始化指令应该没错(06 00 FF FF 00 00),也许是寄存器配置不对,但也不知道哪些寄存器需要怎么配置,谁有做过希望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只做过MIfare One卡,FeliCa没做过,帮顶

楼主:
谢谢捧场!
难得有人回复啊。

:lol

楼主:
NXP的专家们,帮我指点一下啊

网友B(2016-01-22):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大哥,你当时解决了吗

网友C(2016-06-14):
楼主,你好,你用RC522的程序调PN512能调正常吗?都需要改那一部分?多谢

网友D(2016-12-23):
初始化部分有些不同。用522的程序读MF1,可以读,但PCD_HALT好像无效。

网友D:
我更想知道,用522程序读身份*需要改那一部分。初始化部分,网上找到有代码。请求卡、防冲撞、选卡这一块该怎么做?

网友E(2017-06-08):
7楼同志,halt要先select卡。8楼同志,522不支持b协议,读不了身份*的。楼主,新芯片nxp官网有库,你可以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