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1R电阻的作用

楼主:
请教图中1R电阻(红线圈出来的作用,我看过有的类似图中没有,请问到底有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不能省略.

网友A(2011-07-15):
不是限流,电阻很小,只有1R,我觉得这个电阻是多余的,如果非要说作用的话,那就是C33可能ESR特性不好,加这样一个电阻来综合一下吧(猜的),还是觉得多余

网友B:
1欧 和导线的电阻差不多了都

网友C:
应该是消除LC谐振频率的吧。

网友D:
同意5楼的。
可能是消除LC谐振的阻尼电阻吧。

网友E:
同意5楼

网友F:
同意5楼,但个人觉得谐振频率只能减小,不能完全消除,而且这个电阻值是要用工具算的。

网友G:
同意五楼的说法。谐振电路中,当虚部为零的时候会产出振荡。

网友H:
移相,消振

网友I:
同意11楼

网友J:
总结就是5楼大神呐。。。

网友K:
在有些LDO电路中用钽电容做滤波则需要加上这个电阻,增加ESR的。

网友L:
LDO电路中增加ESR,使得ESR在合理区间,使用输出阻抗和该电容组成的极点,不影响环路稳定性。
在电源回路中,串小电阻,主要防止上电瞬间钽电容的冲击电流,造成钽电容失效。

网友M(点评):
回答正确

网友N:
供电方向是从左向右还是从右向左呢

网友N:
如果是防止谐振,电阻应该串电感中。

网友N:
这应该看具体的PCB是怎么布线的,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