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1-07-15):
我有个疑问就是 后面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是如何产生的?大小为多少? 这个电路从光耦的C端至三极管的E极是没有任何限流电阻的

哪位达人帮我解释解释

网友:
楼主你把这个电路变换一下就容易看了,光耦导通的时候,+12v电压通过线圈直接加到b集的,这样就产生了基极电流,然后更具闭合回路内电压代数和为0可以计算出电流值,这个楼主测量下继电器线圈的导通压降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网友A:
这个电路稳定吗?

楼主:
这个电路是一个日本人设计的板子上面的  是量产品 应该是稳定的
我的疑问是 导通后三极管基极电流是如何产生的 大小又是多少呢 没有电阻限流  三极管基极为什么不会损坏呢?

网友B:
这个驱动电路是PLC晶体管输出端口电路的标准模式。(当然几个阻容和保护,但能用)

开通的时候,三极管始终处于放大状态(临近饱和)
三极管Vce应该根据负载电流大小在0.8V~1.8V左右

Ib电流是由 Ic和Beta决定的。 有负反馈在里面。

Ic是由负载和电源决定的。

网友C:
4楼:
导通后三极管基极电流是由集电极电压经光耦产生的。
此电路中,三极管不可能进入饱和,集电极电位一定要比基极电位高一些,否则无法提供基极电流,故三极管不可能饱和,光耦导通时三极管必是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三极管导通后,继电器两端电压增加,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电压下降,集电极电压下降到恰可通过光耦提供维持此时的集电极电流的基极电流达到平衡。
实际上,这就是百分之百的电压负反馈电路。

网友D:
光耦导通时三极管必是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应该是饱和导通,测下ce之间的电压。

网友E:
maychang大师,集电极电位一定要比基极电位高一些,否则无法提供基极电流,故三极管不可能饱和。。。
这是什么因果关系?怎么得出三极管不可能饱和?判断是否饱和不是看CE电压吗?

网友F:
看了maychang的分析才恍然大悟!

网友G:
三极管的b,e极之间并不是没有电阻的,Rbe=Rbb+UT/IE.这个电阻就是你想得到的限流电阻。因为这个电阻不是很大,所以两级的电压不能太高。不知道这样解释楼主满不满意?

楼主:
TO 11楼

抱歉我不懂你的意思

TO MAYCHANG

非常感谢 我比较同意您的说法  实际量测VCE的电压差在1V附近  三极管应该处于放大状态

网友H:
这个电路,省了个电阻,导通压降有点高

楼主:
回复 网友H:

敢问 您说的电阻是否只三级管基极与发射极间应该并联一颗电阻上去 ? 为了分流吗?

网友H:
我的意思是指光耦的C极应该通过一个电阻接+12V,这样输出管开启时就能饱和导通了。

不然输出管导通时两端至少得有(光耦的饱和压降+0.7V),否则不能满足导通条件

网友I:
maychang和xwj说的没错。

网友J:
这个电路与xwj介绍的常规做法。。。究竟有没有它的独特优点呢?
除了省掉了一个电阻以外。。:sleepy:

网友I:
谈不上什么优点,缺点倒是不少,继电器得到的电压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