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下关于FFT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7-15):
刚接触FFT,有些概念还不清楚1.FFT完成后,其结果是按频率顺序存储的复数值,其频率值为Fn=(n-1)*Fs/N,其中Fs为采样频率,N为采样点数,n为计算结果的序号。问题来了,假设我以128Hz的频率采集64个点做FFT,其结果是以128/64=2Hz的频率排列的(0,2,4,6),假设我信号中有5Hz的信号,他能在结果中反应出来吗?如何反应?如果不能,对于信号中只知频率范围,不知准确频率该如何采集?
2.假设采集50Hz交流信号,可以知道在一个交流电周期内,如何增多采样点数,其频率分辨率是不能增多的,因为时间固定,点数的增多会增加采样频率。所以为了提高分辨率需要采集多个周期的信号。如果在采集过程中,交流信号每隔一个周期后频率下降1Hz,这对结果有什么影响?

楼主:
顶贴求观注

网友A:
1)5Hz问题
   FFT 只能分析基波2^N次倍的频率

2)“所以为了提高分辨率需要采集多个周期的信号。”
   没有用,因为点数多了,基波频率也降低了。

采样点慢的话可以用插值的方法吧FFT的计算点加多。这样分变率可以提高。

楼主:
1)5Hz问题
   FFT 只能分析基波2^N次倍的频率

2)“所以为了提高分辨率需要采集多个周期的信号。”
   没有用,因为点数多了,基波频率也降低了。

采样点慢的话可以用插值的方法吧FFT的计算点加多。这样分变率可 ...
引用 网友A:

//============================================================
1. 那就是有关5Hz的值是没有的,对不? 这样在现实中用会出很大问题啊, 如你想分析的波形是50Hz,很可能信号不是50而是49/51,那不是不能????!!!!!

2. 没有用,因为点数多了,基波频率也降低了。这个基波频率是指??????????????

楼主:
求各路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