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沿触发中断的时机求教.

楼主(2011-07-15):
STM32外部中断边沿触发, 当外部信号从低电平到高电平变化时, 边沿触发的时机是什么(电平是?), 多长时间进入中断服务(无其他中断影响的情况下). 大伙帮忙解答, 最好附出参考文档出处(哪章哪节的)....  谢谢!

网友A:
低到高变化时边沿触发的时机是识别出高电平,高电平的判断标准请参考TTL标准。

进入中断服务的时间长度,请参考ARM的Cortex-M3手册中NVIC的相关章节。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按键产生下降沿触发中断时,需要另外做去抖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按键产生下降沿触发中断时,需要另外做去抖吗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的按键是否产生了抖动,如果没有抖动则不需要做去抖。

楼主:
谢谢! 经过实测, 上升沿触发中断中, 当外部电平达到接近2.3V时, 就进入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反过来, 外部中断电平若不超过2.2xV, 则会被认为永远也没有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