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高手过来看看,老衲急

楼主(2011-07-15):
请问下,PMOS在低压关断的时候,在阈值的临界点处出现,开关断的谐振现象,(PMOS后端出现锯齿波),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
不知道怎么发图啊,不好意思。就是个锯齿波。很郁闷,不知道你们出现过没有

网友A:
睿见到过及的价格减肥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发图啊,不好意思。就是个锯齿波。很郁闷,不知道你们出现过没有
引用 楼主:

楼主:
示波器的没有抓下来,大致是这样的情况。我的电路是靠稳压管作用控制PMOS的关断。在PMOS的开启阈值的临界点出现以下波形。

网友C:
会不会是稳压管在临界值反复开关?

网友B:
拜托你上你的电路好不好?

网友D:
正常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区间蛮大的,都在几百ms左右,能想解决么,或者消除点。

网友E:
贴图试试

楼主:
帮忙解惑啊。

楼主:
传说中的MOS管的亚阈值?

楼主:
别沉了啊

网友F:
你在找123师太?

网友G:
呵呵,会不会是密勒效应呢!

网友G:
还是上原理图比较好解决一些问题!

楼主:
17# zhang123 我在找砖家来拍我!!砖家门都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么?

楼主:
不要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