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问题 高手来啊

楼主(2011-07-15):
弱弱得问下 一个485电路的功耗是怎么来计算的啊?
还有  我用的是485的收发自动切换的电路,这里AB会有一个上拉和下拉的电阻,我怎么来确定这个电阻对负载数的影响,比如我想带128个电阻,那我接7。5K的上下拉能带起来吗(理想状态)
用的SN65HVD3082 其本身为1/8单元负载阻抗,可以带256个节点

网友A:
看下ISO1176试试。但是价格上你得好好考虑下!

网友B:
上下拉电阻加在一个节点都可以了。

网友C:
同一时刻因为只有一个从机在工作,主要看你从机485芯片的驱动能力吧.与负载数没有关系..

网友B:
楼上概念错误,485接口芯片都是有负载指标的,特定驱动能力下的节点负载数是有限制的,只要节点接在总线内,其端口负载就有效,跟从机是否工作无关。

网友D:
同一时刻因为只有一个从机在工作,主要看你从机485芯片的驱动能力吧.与负载数没有关系..

错,只能说485总线不能有多个从机同时发送,但不代表只有一个设备在工作,事实上所有的设备都在接收,只是因为ID没有匹配不会不做响应而已,如果它不工作就不能检测到发给它的命令了。

网友E:
5楼正解
对于通信速率较高,节点数较多的应用,不建议使用收发自动切换的485电路,这种电路的收发切换延时会导致数据通信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