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芯片的原理

楼主(2011-07-15):
这个芯片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 上面的字是G3
在这块板子中的用途是这样的 如下:

通过控制P1和P2来控制双色LED哪个灯亮
请问这个写着G3的芯片叫什么?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模拟开关

楼主:
他的具体名字是什么?
可以用什么代替 有没有PDF文档

网友B:
双NPN或者PNP的管子

网友B:
或者是一npn 一PNP 你可以量下P1 P2的控制信号和灯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