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电位器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1-07-15):
这几天做课程设计,其中要用到数字电位器x9c104,所以就把芯片插到面包板里测试一下,试着写了个驱动程序,但是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的时候,数字电位器的电压输出一直不变,所以想请教下大家关于数字电位器的驱动问题,希望能给我点小帮助。PS: CS接P1^0,INC接P1^1,U/D接P1^2,VH/RH接5v电压,VL/RL接地,VCC接5v电压,VSS接地。

楼主:
附上我写的驱动程序如下,请大家指出下问题,感激。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1^0;
sbit inc=P1^1;
sbit ud=P1^2;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inc=1;ud=1;
        delay(1);
        cs=0;
        _nop_();
        inc=0;
        _nop_();
        inc=1;
        delay(1);
        ud=0;
        _nop_();
        inc=0;
        _nop_();
        inc=1;
        _nop_();
        inc=0;
        _nop_();
        inc=1;
        _nop_();
        inc=0;
        _nop_();
        inc=1;
        _nop_();
        inc=0;
        _nop_();
        inc=1;
        delay(100);
        }
}

网友A:
延时时间太短,数字万用表是反应不过来的
要测试至少一个状态保持S级别的时间

楼主:
3# joyme 那就是说驱动可能没问题,只是数字万用表没反应过来而已??

网友B:
电路图最好贴上来

楼主:
6# huangqi412 因为是用实物调的,所以电路图贴不上来,想起问下,电位器是不是还需要接上拉电阻什么的?

楼主:
搞掂了,有空的话我把程序贴上来给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