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此升压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1-07-15):
没弄明白此电路工作原理,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A:
下面一路,典型的Boost电路。
上面那路,Boost输出加倍压整流。

楼主需要在电路已经稳定的假设下,考虑Q9导通和截止两个状态以及L2中电流如何变化。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回复,我就是想了解L2,C37,C28等这些元件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能够达到输出所示的电压?

网友A:
3楼:
“我就是想了解L2,C37,C28等这些元件的电压是怎么变化的”
建议复习《电路基础》教材。例如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图灵 电路基础(第3版) 803页 52.7M 清晰书签版》。这样的书篇幅相当大,只需要复习与自己的问题有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