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E7753 STM32读出来的数怎么转换

楼主(2011-07-15):
请问下
我用ADE7753测的是220输入信号的经过1.2M分压电阻,大概采样的信号是180mv吧,然后STM32通过我得到值以后直接是XXXX XXXX*180/4095

我有点迷糊 看英文资料没看的大明白 会有放大什么的?我基本都没设置ADE7753了
请用过相关的这类AD片子给我指点指点?

网友A:
我也不太懂

网友B(2022-09-21):
你好 我正在学习使用ADE7753这款芯片 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怎么将SPI得到的数据转换成数值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方便分享下实例吗 仅供学习 谢谢

网友C:
也不需要设置放大之类的吧

网友D:
我没用过这款ADE7753芯片,但是你测试AC电压的话,是不是也需要运放电路呢?

网友E:
应该不用设置ADE7753芯片,你是读出的数据不准确么?

网友F:
你说的放大是数据补偿吧

网友G:
那能对么?你这180Mv是基准?

网友H:
. 请问,这ADE7753芯片没有demo么?你看看它demo咋用的呗

网友I:
这是电能计量的IC啊,应该直接采集就行吧,还需要4095么?

网友J:
我看网上有中文资料的,楼主你找找看,如果英文看不懂的话,试试中文的吧

网友K:
应该不用放大,就看你正常采集是否正常呗

网友L:
这个是采集有效值吧,采集AC的有效值

网友M(2023-02-22):
首先要知道你通信的规约!也就是指令发送的通信协议,这样你就知道具体的那个数据,或者那些数据是数据,而后按以上方法转过来就是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