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缺陷与陷阱学习笔记

楼主(2011-07-15):
易上手的工具往往功能有限,满足不了高手。得心应手的工具初学时的困难往往超过那些容易上手的工具。
但一旦熟练后,则会觉得那些易上手的工具最后都碍手碍脚。
使其难于做傻事往往使其难于做聪明事。

Chapter 1 词法陷阱

程序中的单个字符孤立起来看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结合上下文才有意义,如p->s = "->";两处的-意义
是不同的。

程序的基本单元是token ,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单词。 一个token的意义是不会变的。 而组成token 的字
符序列则随上下文的不同而改变。

token之间的空格将被忽略。

1.1 = 不同于 ==

1.2 &和|不同于&&和||

1.3 词法分析中的贪心法

token分为单字符token和多字符token,如/ 和 == ,当有岐义时,c语言的规则是:每一个token应包括
尽可能多的字符。

另外token的中间不能有空白(空格,制表符, 换行符)
y = x /*p 应写为y = x / *p 或者y = x / (*p);

老编译器允许用=+来代表现在+=的含义。所以它们会将a=-1理解为a=- 1 即a = (a-1);
它们还会将复合赋值语句看成两个token,于是可以处理 a>> =1, 而现代的编译器会报错。

1.4 整型常量

常量前加0代表是8进制。

1.5 字符与字符串

用双引号引起的字符串, 代表的是一个指向无名数组起始字符的指针

a+++++b的含义是什么?

C不允许嵌套注释。

Chapter 2 语法陷阱

2.1 构造函数声明

构造函数声明的规则:按照使用的方式来声明。

任何C声明都由两部分组成:类型及类似表达式的声明符(declarator)。

float *g(), (*h)();
g是一个函数,该函数的返回值类型为指向浮点数的指针。 h是一个函数指针, h所指向函数的返回值为
浮点类型。()的优先级高于*。

因为float (*g)();表示g是一个指向返回值为浮点类型的函数的指针。所以(float (*)())表示一个“指向
返回值为浮点类型的函数的指针”的类型转换符。

一旦我们知道如何声明一个给定类型的变量, 那么该类型的类型转换符就很容易得到了:只需要把声明
中的参量名和声明末尾的分号去掉,再将剩余的部分用一个括号整个“封装”起来即可。

(*(void(*)())0)()表示什么意思呢?

如果fp是一个函数指针, 那么(*fp)()就表示对其所指的函数的调用。简写为fp()。但这只是简写而已。
而*((*fp)())可以简写为*fp()

根据上文(void(*)()) 表示一个“指向返回值为void的函数的指针”的类型。这里不过是对0作强制转换而
已。其实用typedef更好:

typedef void (*funcptr)();
(*(funcptr)0)();

signal的声明如下:
void (*signal(int, void(*)(int)))(int);
或者用typedef:
typedef void (*HANDLER)(int);
HANDLER signal(int, HANDLER);

2.2 运算符的优先级问题

注意条件运算符优先级比赋值运算符高,书上第22页是错的。
& > ^ > |

2.3 分号

2.4 switch 语句

2.5 函数调用

f();
是个函数调用。而f;则计算函数f的地址。
2.6 else

C语言允许初始化列表中出现多余的逗号。

Chapter 3 语义陷阱

3.1 指针与数组

C语言中只有一维数组, 而且数组的大小必须在编译期间就作为一个常数确定下来。多维数组是通过一维
数组仿真的,因为数组的元素可以是任何对象,当然也可以是数组。

对数组,我们只能做两件事,确定其大小,以及获得指向该数组下标为0的元素的指针。其它的有关数组
的操作,实际上是通过指针进行的。

如果两个指针指向的是同一个数组中的元素,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指针相减。如果它们指向的不是同一个数
组中的元素,即使它们指向的地址在内存中的位置正好间隔一个数组元素的整数倍,所得的结果仍然是无
法保证其正确性的。

如果在应该出现指针的地方出现了数组名,则数组名就被当作指向该数组下标为0的元素的指针。
int a;
p = a;
int *p;
是对的。但p = &a在ansi C中则是非法的。因为&a 是一个指向数组的指针,而p是一个指向整型变量的指针,
它们的类型不匹配。
由于a 即*(a+i);而a+i即i+a;所以a即i[a];但不推荐后者的写法

int cal[12][31];
int *p;
int i;

i = cal[4][7]等于i = *(cal[4] + 7);也等于i = *(*(cal + 4) +7);

p = cal; 是错误的,类型不匹配,后者是指向数组的指针。

我们来声明指向数组的指针:
int (*ap)[31];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写:
int cal[12][31];
int (*monthp)[31];
monthp = cal;

两 个指针不能相加。负数的移位运算不等于相应的乘或除运算。

网友A:
这是本好书啊!

网友:
晕菜乐乐乐了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来了

大侠呀我的C优点不好呀

网友B:
相当不错的一本书,值得推荐

网友C:
书是一本很好的书,笔记也写的不错

网友D:
很经典的一本书,刚在网上买了一本

网友E:
正在读这本书,虽然很薄,但都是精髓

网友F:
相当不错的一本书,学习C语言的朋友应该备一本

网友G:
很好的学习笔记

网友H:
书很好,学习笔记也写的不错

网友I:
鼓励高手多写学习笔记,很多人都可以受益

网友J:
这本书确实不错

网友G:
以问题的形式写的一本书,很不错

网友K:
不错的一本书

网友L:
书看过一遍了,再看一遍依然很有启发

网友C:
多写笔记对学习一门语言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E:
得学习楼主多写笔记

网友B:
相当经典的一本书

网友I:
C语言对与高手来说,发挥的空间的确比较大

网友B:
很多人以为C语言很简单,其实学好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