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mel sam-ba

楼主(2011-07-15):
大虾们好,我最近遇到一点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
现在我想用atmel sam-ba去烧写程序到我们的Flash上,但sam-ba不支持我们的Flash,我可不可以将我们的NAND ID加到sam-ba的配置中呢?如果可行,那应该做如何修改呢?哪位大虾提供一下建议,如果能提供一下sam-ba的源代码,那就更感激了。

网友A:
帮你顶个!无能为力

网友B:
没用过sam-ba,但一般的都支持配置文件输入吧,如果是,可以参照其他型号将新NAND flash的制造商ID、flash ID、容量、块大小几个参数配置对了就可以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