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004A到底是插装还是贴片的啊?

楼主(2011-07-15):
(无正文)

楼主:
怎么只有看帖的没有回帖的呢?求助~~

楼主:
最后一张图看是贴片,但是网上有说是双列直插,实在困惑,不知道NS_8到底是个什么封装?
“Figure 32. 8-Lead DIP Style Surface Mount Package, With Gull Wing Leads [PDIP_SMD]”
“NOTE THAT THIS IS A PDIP CONVERTEDTO SMD.”
不知道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A:
这不就是说是贴片吗。提示是一种PDIP的贴片封装大概就是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B:
它有两种封装,你说的这个NS-8,上面看是PDIP尺寸的,不过是把管脚弄平了,下边没有过孔,贴到板上而已。有些光耦也这样。
另外一种就是RW-16是贴片了。

网友C:
看了上面的文档是插件元器件弯脚而成的贴片IC封装。

网友D:
8脚插件风格的贴片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