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磁场合磁路,可以类比电场和电路的方法吗

楼主(2011-07-15):
(无正文)

网友A:
有些内容可以,有些不可以。

楼主:
请教楼上一个困惑我多日的问题,在看开关电源中磁性元件的时候,书中有这么一句话---------等
截面均匀绕线的环形磁芯任意点间没有磁位差,即等磁位,请问下,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A:
这个,倒是可以类比的。
等我画出类比的图再说。

楼主:
强力期待,呵呵,同时帮我纠正下我的错误思维。我的理解是磁位差即磁压降,环形磁芯任意两点间有磁通,同时两点之间也有磁阻,根据公式,两点之间的磁位差应该是有的。

网友A:
以类比的方法理解,见图。图中各电池电动势均相等,各电阻亦相等。
左图中A、B两点之间存在电位差,等于电源的电动势。这个容易理解。
中图C、D两点之间却没有电位差,即电位差为零。因CD两点之间电位差从左边看,电池的电动势与电阻上的压降恰相等而抵消。从右边看亦复如是。
同理,右图E、F、G、H四点中任两点之间没有电位差,I、J、K、L四点中任两点之间也没有电位差。
推而广之,任意多个相同的电池和电阻依此串联成环,电池某极与电阻相联处均没有电位差。
磁路中的磁动势由电流产生,由题意,绕线是均匀的,故磁动势均匀分布在整个环上。磁阻由题意也是均匀的,分布在整个环上。这相当于无穷多个电池与无穷多个电阻串联联接成环,故磁路中任两点没有磁位差。
但两个条件中有一个被破坏,电流非均匀分布,或磁阻非均匀分布,上述结论均不能成立。

楼主:
非常感谢maychang老师的细心指点,看了以后,思维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