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15):
如果底层有信号线可能有好处吧。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底层的线太散了,你这个是什么用的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画不好,悲剧:Q单片机数字电路

网友C:
铺铜间距太小了,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忘记改了,改后间距是0.3,可以吗?

网友D:
覆铜一般做到0.5MM以上的安全间距。太小了会因为腐蚀不完全引起的短路等等问题出现。

楼主:
有些口线布得不合理但是没法改了,人家已经写了程序。:sleepy:

网友C:
过孔尽量远离贴片元件,不同网络的过孔尽量拉远

网友E:
有些走线分支成锐角,个人认为不是很好.

网友F:
线间距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