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legro SPB 15.5 工具刚学

楼主(2011-07-15):
cadence alllegro SPB 15.5 capture CIS中的原理图文件(DSN)转换成PDF文档,不要打印的,要文档形式

网友A:
很简单,我都是用orcad capture cis16.3画,然后导出dsn(另存为的时候选择16.2版本,不然pads9.2打不开),然后在pads中导入dsn文件。针对你说的,你可以在电脑上安装一个虚拟打印机,就可以了。另外提醒大家在orcad中最好用offpage,不要用alias。因为alias在orcad中单页有效,在pads中是全局有效,到过去后就发生变化了。
请大家指教

网友B:
cis没有导出成PDF的话,可以安装个虚拟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