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这个卡座叫什么?有图

楼主:
RT,这个是爱国者相机的上按键面板,那个排线卡座被我把那个别头弄断了,现在排线总虚接,这个卡座是双排的,排线也是双排的,前后两排金手指,共7+8=15跟线,谁知到叫什么劳驾告知小弟一生,小弟淘宝查没查到 拜谢!

楼主(2011-07-15):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FPC座,网上大把的有。只是,LZ要自行更换那个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有难度啊~

网友A:
这个焊起来比较讲究,LZ要是没弄过,还是找专人维修比较好,以免越整越麻烦。

网友B:
有热风枪就是so easy了

直接吹也行,但是这容易吹坏

很好的办法就是固定好板子,然后从板子反面吹,吹化了直接放上去OK了

网友C:
到电子市场上应该能买到,我们公司里也有供应商帮做的,一种CONNETOR

网友D:
网上有的
多找找。。。

网友E:
买个新的,直接把那个塑胶扣拆下来装到你原来的上面,不用再去焊接了。

楼主:
恩呢谢谢大家 我在淘宝找了找 都是一排的 我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