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需要用到语音芯片 但库里没有怎么办

楼主(2011-07-15):
proteus仿真需要用到语音芯片  但库里没有怎么办

网友A:
没办法。如果你有能力就自己做一个库。
不过建议,如果楼主有能力做硬件,就不要再使用软件仿真了!因为软件仿真和硬件实际差别太大了!真的焊好你会发现,他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多做做硬件,积累真正的经验吧!

网友B:
LZ,PROTEUS中是没有语音IC的,语音IC的种类很多,用法和语音的压缩方式和工具都不尽相同。
搭硬件最好,更可以学习其用法。

网友:
强烈建议有机会的话尽量搭硬件电路,软件仿真只是在你心中有数的时候做验证用的,但也不可全信,一切还得以实验结果为依据,暂时被仿真结果“欺骗”,有可能会误导你走入“歧途”。

网友C:
不要过份依赖仿真软件,仿真软件是替代不了实物电路的,拿电烙铁和万用表可以学到的东西更多、更扎实。

网友D(2013-05-13):
第一个方法:自己做个元件库
第二个方法:去网上搜歌语音器件库,添加进去

网友E(2022-04-2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9F411W7qw
用串口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