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控制的恒流源电路设计

楼主(2011-07-15):
在网上找过一些方法,基本思路是将PWM滤波为直流,然后VI转换。
但是小弟现在的并不需要输出为直流,只需要电流平均值恒定即可。(主要是因为驱动方式导致电流没办法恒定)。问题就是这样的电流采样电路怎样设计?是不是只有积分的方式?

网友A:
这样的电流采样,可以用高速A/D(采样频率远高于PWM频率),然后计算平均值。不过,这比积分求平均值麻烦,成本也高。

楼主:
我PWM频率可调的,我准备用这种方案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