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出个问题,难住了,不知道咋弄了。

楼主(2011-07-15):
最初设计有数据线与CPLD相连,最后简化电路的时候删掉了数据线,但是忘记把 ADC状态线引入单片机了。
目前除了飞线以外,还有没有其它方法?仅凭地址线译码,能读到CPLD输入管脚的状态变化吗?

VHDL语言,EPM3128  CPLD, QUARTUS II 5.1。

网友A:
LZ查阅一下你的MCU地址线是不是双向的,如果是双向的,可以读进来就好办。如果只有输出的话,就不能读到信息了。

楼主:
:'(地址线是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