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比较器使用中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1-07-15):
当比较器输入信号幅度过高的时候,输出方波会有一个上冲,输入信号幅度越大,上冲越厉害,曾经尝试过在输入与地之间加二极管钳位,但是效果不理想,求各位大牛的帮助

网友A:
比较器是OC输出吧,上拉到你要的电平就行了

楼主:
re2L:不是,不开漏,是输出有上冲,相当于输入50Hz,输出可能能达到100Hz

网友B:
比较器不开漏,那是什么型号?

楼主:
re maychang老师:MAX913。  以前用LM339的时候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C:
过冲量比较大,换一个高速的运放,比如NE5532试试

网友D:
换一个高速的运放
要是对反应速度要求不高,输出接电容,实在不行~~~~~TVS伺候~

楼主:
谢谢啦,先试试

网友E:
输入端信号脉冲幅度过高的话器件都可能被打不正常,想办法在输入端做个抑制吧,单纯靠输出端抑制比较难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当时想的就是在输入端用二极管做钳位,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可行的,但是实际上却达不到效果

网友F:
先要确认过冲是真实电路产生的,还是示波器引入的

网友G:
这种情况我倒是没有遇到,向大家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怎么确认呢?

网友F:
示波器引脚的输入电容,有时候会引起振铃现象。和你信号的频率有关系。
有的示波器,调整倍数会改变输入电容。

网友H:
跟输入或输出电容有关,支持17楼得说法

楼主:
以前可能没说太清楚,先将电路图贴出(用画图话的,画的很烂,勿见笑)

网友I:
楼主的电路原理图是从哪里来的,我感觉有问题,好像没有这样的接法吧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问题出在只用了单电源供电